[485通信] 有没有哪个占用内存小一点的485通讯协议?

楼主(2017-08-07):
有个项目要用到RS485通讯,一主多从模式,MCU是STM32F030C8T6,内存是8K。本来是想用MODBUS协议的,但编译下来发现要20K的内存。所以问一下各位有没有占用内存小一点的协议?

可以用我们CKS的单片机,完全兼容的,型号是CKS32F030C8T6

楼主:
这里的人气真是不太旺

网友A:
楼主觉得那里旺?

网友B:
配置一下呗,通讯协议本身与RAM无关,占得多只是数据缓冲区设得大了

网友C:
20K RAM?
那51单片机怎么办?

网友D:
什么通讯都不建议你这么大的数据包传输,错一个全部重来,这是自己作死的节奏,如楼上所说,51要羞愧而跳楼

网友E:
MODBUS协议哪有这么大?一次最大传输256个字节,还有,该协议编译不会这么大的,曾经有同事将此协议写进一个8K的 STM8单片机中

网友F:
这个问题奇怪啊。都没有说是不是即使传输,也没有说传输数据量啊!

网友F:
字打错了,及时写成即使了。

网友G:
20K内存?总共只有128字节内存的51跑ModBus的产品太多了。

网友H:
是8K闪存吧?内存要那么多有点不对劲吧?我还用PIC16呢!

网友I:
你就不能精简一下协议啊,用不到的不需要参与编译
我16K的单片机MODBUS 用的也很好啊

楼主:
我们没搞过485的产品,自己写协议担心不稳定,所以从网上下了一个开源的代码,也没去改就直接编译了。其实是很简单的通讯,一主多从收发消息而已。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里的人气真是不太旺

楼主觉得 想怎么解决了

网友J:
MODBUS 20KB 你笑死我了,在发不负责的言论的时候最好看看自己的代码的内存的花在哪里了。 说到低还是水平问题, 先搞明白自己的内存花在哪里了,在来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