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上的晶振怎么用

楼主(2017-08-07):
在用xilinx的fpga开发板时,fpga开发板的晶振怎么使用?需要用verilog编一个程序来驱动吗?还是说连上电源晶振就能使用?

网友A:
一般都是上电就起振

网友B:
连接上就可以使用。
学习FPGA,北京至芯科技培训!!!!!!!!

网友C:
不需要,那个路有源晶振,上电就有输出。至少大部分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