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UL启动怪现象

楼主(2017-08-07):
最近在调IMX6UL的板子的时候遇到两个怪现象:
背景:设置BOOT MODE[1:0]=10,internal boot模式。IMX6UL的SD1上接了一个EMMC,另有一片DDR3L,无其它外设。使用OTG1做为下载模式,USB_OTG1_ID通过4K7上拉,USB_OTG2作为HOST,USB_OTG2_ID脚悬空。

现象1:无论设置CFG1[7:5]=011或是111,它均会进入EMMC启动模式。
  理论上设置只有011才进入EMMC启动;111应该是进入FLASH启动,由于FLASH不存在,最后应进入USB下载模式才对。但如描述,均进入了EMMC启动,串口能看到完整的启动信息。

现象2:当设置CFG1[7:5]=000,即从QSPI模式时,由于QSPI不存在,它可以顺利进入USB下载模式;但有个前提,接着UART……、或是上电完后POR_B复位一下。
      如果不接UART,上电多次它都不会进入USB下载模式;如果接着UART则每次都可以顺利进入下载模式。

PS:好几个网友说ID脚要拉过,我试过无效果。且ID脚是有多个IO可以选择,在BOOT的最初判断下载模式时应该是不起作用的吧?

请各位发表下意见,谢谢

网友A(2017-11-30):
可以找深圳博达,专做飞思卡尔IMX6芯片的,QQ657290025  手机号13717076781只做原装假一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