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用分立元件搭建丙类功放

楼主(2017-08-07):
大家好,最近刚刚学习高频电子线路,第一章学了丙类射频功率放大器,有几个不懂得问题,想来问问,希望大家可以略作提示,谢谢:
1、功率放大器为什么导通角越小,效率越高??
2、如果让管子的导通角小了,那不就使管子大部分时间工作在截止状态,岂不太浪费了??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O(∩_∩)O谢谢

网友A:
通常是"谐振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导通角越小则出力也越小。
查了下,0度除以90度之效率比为1.4142÷1.1083,其实效率比差不大,还是以所 ...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导通角小,管子只在部分时间内导通,管子的损耗就小了,所以效率高??还有,那么这样一来,丙类功放的放大倍数是不是就小了??我这有理解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导通角小,管子只在部分时间内导通,管子的损耗就小了,所以效率高??还有,那么这 ...

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你说的这个情况
效率高并不代表增益和输出功率一定就有优势

网友D(2018-11-28):
引用 楼主:
那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导通角小,管子只在部分时间内导通,管子的损耗就小了,所以效率高??还有,那么这 ...

人们所讲的效率,就是管效,而电路的总体效率需考虑 管效,电源利用率与能源效益。

网友E:
导通角大了谐振的能量会损失较多

网友F:
导通角大了之后,电路在功率管上损耗就会增加,所以效率就会变低,也就是为什么甲类是效率最低的。
管子截止时间变长之后,管子是不工作的,基本没有损耗,也不会发热,肯定会比甲类的划算,当然,这是因为高频信号最后通过选频网络获取所需信号,所以低频是不会用丙类的。
一点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