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USB 出现 can't initialize target DSP错误求助

楼主(2017-08-07):
各位好,目前有款产品用的TI 的DSP是TMS320VC33,一直用的XDS510 USB烧录(用XDS510 USB jtag连接产品,然后用CC C3x-C4x导入一个boot文件,让boot文件运行,运行之后在打开我们编写的软件(sloader),sloader和boot文件通讯,将固件烧录到flash里面去),这款产品已经有10+年了,一直烧录都没有问题,上周有烧录了一台机器之后,就烧录不了了,怀疑是烧录器(XDS510 USB)有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就出现了can't initialize target错误。

现在可以确认的是 产品题,现在有两个疑点:1.怀疑是XDS510 USB(原装的)坏了 2. 配置没有设置对

请对这个比较熟悉的帮忙看看,谢谢!

本人在江苏无锡,如果有本地或上海、苏州及周边的朋友对这块比较熟悉的,有时间的,也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向公司申请一定费用作为酬劳。

网友A:
检查jtag相关连接是否良好

网友B:
不是驱动没有安装好?

网友C:
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这个设备吗?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设备驱动程序。

网友E:
换个其他的xds100v3

网友F:
这个能够检测到设备吗?

网友G:
LED灯还亮吗?

网友H:
请检测是否正确安装仿真器驱动和设置

网友I:
上电后检查一下DSP是否有时钟输出

网友B:
好像这个驱动只有32位的,以前确实只兼容xp。

网友C:
这个正常是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

网友D:
驱动不兼容了就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E:
XDS100V3是XDS100仿真器的第三版,资料全部开源,支持USB 2.0高速接口

网友F:
一般不能带电热插仿真器和芯片。

网友G:
一般都是驱动不能兼容。

网友H:
然后检测开发板的焊接口是否正确。

网友I:
这个开发板能够正常运行吗?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
不好意思,今天才来回复,这几天比较忙。
首先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设备管理器是可以找到这个设备的,初始化不成功是设置不成功,把下图的remove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
不好意思,今天才来回复,这几天比较忙。
首先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设备管理器 ...

感谢分享问题原因。
问题解决了就结贴吧。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