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F3P6编译出现问题

楼主(2017-08-07):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fec bytes (max align 0x1) in <[0x008000-0x009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1f80).

我查看了网上的一些类似问题,但是还是没有解决,(把芯片的各个IO都用了),请问下是flash不够用的意思么?请教下怎么处理,有配置的地方么? 我应该从哪里可以知道超出这个范围,请问下有没有相关的(.map文件么,我这个没有找到呢)

网友A:
.map文件是可以生成的,但不是必须,要你设置生成.map文件才可以。你用的是IAR还是STVD呢,下个插件,编译的时候会生成占用内存和代码大小信息的,大小超过你的flash空间,就是内存不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文件是可以生成的,但不是必须,要你设置生成.map文件才可以。你用的是IAR还是STVD呢,下个插件,编译 ...

我用的是IAR编译的,我现在将代码的优化程度改成High,现在是可以运行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map文件中的信息:
  6 73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41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316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IAR编译的,我现在将代码的优化程度改成High,现在是可以运行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map文 ...

你总共是多大的flash,多大ram的芯片了,编译大小只要没超过你选择芯片的大小,就是可以的。

网友B:
应该是之前flash超容量的,你看看现在高等级优化后的是6730+941+316=7987;未优化之前应该比这个要高一点,超过8k了。你可以看看优化之前的.map信息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之前flash超容量的,你看看现在高等级优化后的是6730+941+316=7987;未优化之前应该比这个要高一点, ...

恩 是超过8K了  各种没有用到的标准库的驱动remove了,腾出来一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