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关于做低压直流电机调速下的恒流如何实现

楼主(2017-08-08):
各位大神,小弟材疏学浅,有个问题想请教坛里的各位大佬!
马达三档调速,一开始是用占空比区分!客户测量后发现因为马达之间的电流差异,三档电流很难能做到每个马达都一致(差别有点大)!后来改成MCU测量电流来反馈给占空比做三档调速,发现在调速状态下MCU很难能把电流测量准确,因为电流都是脉冲的,我目前能想到的就是电流测量部分用两级RC做滤波,但是收效甚微。现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所以,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这部分硬件或者说软件都是如何做的?
软件里,我连续测量100次电流求平均也很难能做到!

楼主:
先顶一下,恭候各位大佬!

网友A:
为么不用转速或者速度信号作为反馈?

网友B:
单片机输出脉冲调节DCDC,再用DC输出调节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输出脉冲调节DCDC,再用DC输出调节电机

你是意思是马达做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么不用转速或者速度信号作为反馈?

怎么实现??

网友C:
电机如果负载不同,电流自然不同。先查找电流不同的原因,正常的话反而不应干预。不正常的话,找到问题解决就是。
关于脉冲参数采样,这要求你的ADC速度能跟得上,软件处理也同样,并不需要什么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