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路由器无法连续启动

楼主(2017-08-08):
路由器串口接一个USB串口线到电脑,LAN网口接网线到电脑,上电启动,启动完成,拨电再上电,发现无法启动。(掉电后马上上电)有的可以立即启动,有的如果过个10S左右上电也可以启动(立即上电不能),有的就只能第一次启动,后面拨电上电就不能启动了(所有的串口线没有拨,如果把串口线在没电的情况下再上的话又可以启动)。就想问问各位大神什么情况。(串口线,网线,电源线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