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助,请假LED的驱动方法,0.5W以上的

楼主:
我只用过0805那种指示灯类的LED
没用过照明的
想试试
2835的LED封装大小挺合适的,或者更大的也行
但是这种大功率的发光二极管应该如何驱动呢?
仍旧使用电阻分压限流?
求前辈给指条明路

LED 2835   3个
0.5W  55-60LM 电压:3.0-3.4V 电流:150MA

网友A(2017-08-08):
要看你是点多少个,点1个怎么点都行

网友B:
照明的,肯定LED数量很多,一般是串联的,有专门的电源恒流驱动方案。
也可以像灯珠带一样,1m长的串联,串一个电阻,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点多少个,点1个怎么点都行

3个0.5W的LED 2835

网友C:
要是点亮一个LED需要恒流电路或恒流芯片,一般3.7V锂电池供电较多,要是点亮多个的这种led需要电源驱动,恒压和恒流都行。恒压驱动的话需要串电阻,恒流驱动的话直接接led就行了,前提是驱动的输出电压得满足LED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点亮一个LED需要恒流电路或恒流芯片,一般3.7V锂电池供电较多,要是点亮多个的这种led需要电源驱动,恒 ...

能不能推荐几个小功率的驱动芯片,3W以下的就行

网友C:
贴片 L7135 AMC7135 恒流350mA/2.7-6V 大功率LED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