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VCT6芯片定时器8通道3的PWM输出

楼主(2017-08-08):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TIMER8,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GPIOC ,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RCC_APB2PERIPH_AF , ENABLE);

void TIM8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Para GPIO_InitStructure;

        /* PC8设置为功能脚(PWM)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HARGE_PWM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CHARGE_PWM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8_PWM_Configuration(void)
{
        TIMER_BaseInitPara TIMER_TimeBaseStructure;
        TIMER_OCInitPara TIMER_OCInitStructure;

    /* TIMER8  configuration */
    TIMER_DeInit(TIMER8);
    //TIMERxCLK = SystemCoreClock / 72 = 1MHz
    TIMER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rescaler     = 71;
    TIMER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ounterMode   = TIMER_COUNTER_UP;
    //TIMERx Period 10000 (1MHz / 10000 = 100Kz)
    TIMER_TimeBaseStructure.TIMER_Period        = 9999;
    TIMER_TimeBaseStructure.TIMER_ClockDivision = TIMER_CDIV_DIV1;
    TIMER_BaseInit(TIMER8,&TIMER_TimeBaseStructure);

    /* CHx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ER_OCInitStructure.TIMER_OCMode      = 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OCInitStructure.TIMER_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itStructure.TIMER_OutputState = TIMER_OUTPUT_STATE_ENABLE;
    TIMER_OCInitStructure.TIMER_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RESET;

    //TIMERx Channel3 duty cycle = (2500 / 10000) * 100 = 25%
    TIMER_OCInitStructure.TIMER_Pulse = 2499;
    TIMER_OC3_Init(TIMER8, &TIMER_OCInitStructure);
    TIMER_OC3_Preload(TIMER8,TIMER_OC_PRELOAD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CARLPreloadConfig(TIMER8,ENABLE);
    /* TIMER enable counter*/
    TIMER_Enable(TIMER8, ENABLE );
}

上面的代码有哪出问题?

在引脚上没有PWM输出

楼主:
GD32用的人很少吗?问题都没法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GD32用的人很少吗?问题都没法解决。

从谁那申请的样品,找 对应售后

楼主:
找了售后,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B:
还是用STM32的吧,GD的代理只顾着推销芯片,不管技术支持

网友C:
带刹车功能的定时器需要调用下面这个函数后才会有PWM输出
void TIMER_CtrlPWMOutputs( TIMER_TypeDef* TIMERx , TypeState NewValue )

楼主(2017-09-25):
最后直接换成Timer3来实现。

网友D:
高级定时器1和8要加上。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网友D:
有问题可以找FAE  37588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