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谁能帮我吧这个超外差收音机的本振电路给画出来

楼主:
我想模仿超外差收音机的本振电路做一个LC震荡电路,但是没有搞明白应该怎样链接?我用红笔画出来的是不是就是本振电路?中周T2的只有两个引脚的线圈是不是就是一端接集电极,一端接VCC?如果说想用示波器来看震荡波形的话应该从那个点取信号呢?希望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8-08):
圈的是对的。
但要注意变压器也是有“极性”的,图上没有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圈的是对的。
但要注意变压器也是有“极性”的,图上没有画出来。

谢谢,好像是中周线圈数的问题,q值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周T2的只有两个引脚的线圈是一端接集电极,一端接VCC。射极取岀。

q值太小的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C:
你所标的就是本振电路
应该属于变压器耦合的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标的就是本振电路
应该属于变压器耦合的振荡器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