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大用过TI的cc2640,知不知道spi的mosi线空闲电平怎么设置

楼主(2017-08-08):
如题,使用spi读写sd卡,发现miso线在空闲时为高电平,mosi却为低电平,sd卡厂家说这样可能会让sd卡误以为cmd要来了,会造成混乱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吧,如果你说用硬件的SPI的话,硬件都给你做好了处理,miso,mosi管脚的空闲高低电平跟SPI的模式有关,而且SPI去获取数据的话组重要的是跟clk有关,只要clk在采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跟SPI模式有关)的时候mosi和miso是正确的就行。

网友B:
觉得楼主的硬件或者spi的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吧,如果你说用硬件的SPI的话,硬件都给你做好了处理,miso,mosi管脚的空闲高低电 ...

是吧,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很尴尬的是sd卡的初始化命令cmd0和cmd55能给出正确的返回值,但是acmd41就不对了,所以才考虑到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楼主的硬件或者spi的配置有问题

如果是spi的四个模式的话我是确认过的没有问题,而且既然有的命令返回值是正确的就说明没有设置错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吧,我也觉得应该是这样,现在很尴尬的是sd卡的初始化命令cmd0和cmd55能给出正确的返回值,但是acmd41 ...

应该是你的程序有问题,网上找个SD卡驱动的例程研究研究

楼主:
这个是sd卡厂商给的

网友C:
多发个0不就好了

楼主:
我读了一下我发的内容发现好像没说明白,我需要mosi在读miso的时候为高电平

网友C:
那就发0xf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读了一下我发的内容发现好像没说明白,我需要mosi在读miso的时候为高电平 ...

硬件SP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