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旋转实验DSP6000

楼主(2017-08-08):
图像的旋转实验DSP6000

数学表达式原理:

下面我们来推导一下旋转运算的变换公式。如下图所示,点(x0,y0)经过旋转θ度后
坐标变成(x1,y1)。其数学表达式为:
X0=x1cos(θ)+y1sin(θ)+ccos(θ)-dsin(θ)+a ;
Y0=-xsin(θ)+y1cos(θ)+csin(θ)-dcos(θ)+ b

算法的C语言代码:

/*图像旋转参数*/
Float fAngle=3.1415927/3; //旋转的角度
*画矩形边框函数*/
Void drawRectangle();
*计算图像旋转参数*/
Void computeParameter();
/*进行图像旋转处理*/
void rotate()
{
          int i,j,intInc;
          int intCapYInc;
          int intCapX,intCapY;

         /*进行图像旋转,重新赋值*/
          //方框内奇数行
          for(i=intALines;i<intDLines;i++)
          {
              for(j=intAPixels;j<intDPixels;j++)
             {
             intInc = i*2;

            intCapX    = (int)(j*cosAngle + intInc*sinAngle + f1 + 0.5);
             intCapYInc = (int)(intInc*cosAngle - j*sinAngle + f1 + 0.5);

            if((intCapYInc%2)==0)
             {
                      intCapY = intCapYInc/2;
             }
             else
             {
                      intCapY = (intCapYInc-1)/2+numLines/2;
             }

            //判断是否在原图范围内
             if((intCapX>=0) && (intCapX<numPixels) && (intCapY>=0) && (intCapY<numLines))
             {
                                //传送亮度信号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capYbuffer + intCapY*numPixels + intCapX);
                  }
            else
             {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 0xFF;
             }

                   }
          }

         //方框内偶数行
          for(i=numLines/2+intALines;i<numLines/2+intDLines;i++)
          {
              for(j=intAPixels;j<intDPixels;j++)
             {
             intInc = (i-numLines/2)*2 + 1;

            intCapX    = (int)(j*cosAngle + intInc*sinAngle + f1 + 0.5);
             intCapYInc = (int)(intInc*cosAngle - j*sinAngle + f1 + 0.5);

            if((intCapYInc%2)==0)
             {
                      intCapY = intCapYInc/2;
             }
             else
             {
                      intCapY = (intCapYInc-1)/2+numLines/2;
             }

            //判断是否在原图范围内
             if((intCapX>=0) && (intCapX<numPixels) && (intCapY>=0) && (intCapY<numLines))
             {
                                //传送亮度信号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 *(Uint8 *)(capYbuffer + intCapY*numPixels + intCapX);
                  }
            else
             {
                       *(Uint8 *)(tempYbuffer + i*numPixels + j) = 0xFF;
             }

                   }
          }
}

网友A:
结合公式理解就方便多了。

网友A:
如果再结合几张效果图就完美了

网友B:
图像选择不就是转置矩阵吗?

网友C:
这个是图像压缩了吗

网友D:
图像旋转有什么用?

网友E:
旋转角度怎么传递?

网友F:
改变移植到代码里面看看怎么样

网友G:
如果图像保存到ram里面怎么能够正常旋转?

网友H:
这个计算一个图片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I:
这个变量函数有点复杂

网友J:
旋转运算的变换公式看不太懂

网友B:
以前都是在代码中直接实现,没有写过算法。

网友C:
用的哪个处理器设计的?

网友D:
现在在电脑编程中都以指令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如果做图像修正应该用什么算法

网友F:
想做一个横屏实现,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G:
是否需要借助其他的存储器?

网友H:
C6000的图片计算效率怎么样

网友I:
转换原理是不是矩阵变换?

网友J:
有没有图像演示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