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NI VISA版本间的差异

楼主(2017-08-08):
ni, vi, AC, TE, WRITE
我现在在用labview做标准仪器通信接口,电脑安装的是labview2014+NI VISA 16,使用LAN接口,VXI11协仪,labview是客户端,linux应用程序是服务器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程序,用labview 2007写的,VISA版本应该是3.x或4.x,我用labview2014打开,可以和我写的服务器正常通信,程序是着样的

抓包发现VISA write的数据发给了服务器,服务器也正常接收了

注意看图中的VISA write是着样的,

而我使用NI VISA 16中的VISA write将程序中的VISA write替换后,就不能和服务器正常通信了,

抓包发现VISA write这个函数好像根本没执行一样,其它的包都是一样的,就少了VISA write这一步

现在,VISA write的图标是着样的

右上角多了一个时钟图标,求大神解答一下,这2种VISA write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双击点开,看看区别在哪,估计是超时时间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双击点开,看看区别在哪,估计是超时时间的配置吧。

双击VISA写入没反应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击VISA写入没反应啊

或者在帮助文档里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帮助文档里看一下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