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谁了解新塘M0的安全性?比如读保护

楼主(2017-08-08):
比如读保护和内存保护.
没怎么看到谁提过读保护的问题,不是没有吧?

网友A:
读保护,是读什么、??从芯片内读出来固件?

网友B:
你可以通过UID加密。

网友C:
可以根据ID想法加密。。如果量不大,每个单片机用的固件都给他不同。。

网友C:
比如运行前先检测ID是否一致,不同的就不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