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77D 时钟倍频不能

楼主(2017-08-08):
情况越来越差,也感觉越来越接近真相现在使用自制的 28377D 内部10MHz 晶振提供系统时钟频率,调到80MHz 及以上时就会出现芯片 low-power mode 的情况,同时复位引脚有低电平脉冲出现,而在80MHz 以下芯片能正常运行程序
程序在官方DEMO 板上运行没问题,也检查过377 的3v3,1v2 供电都没掉过电
接下来可以检查写什么?希望大家帮忙支支招,谢谢~~

网友A:
没错的,c2000是ti的实时mcu系列,就是属于这个板块

网友B:
原理图是根据什么设计的?

网友B:
参考的官方的评估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的官方的评估板吗?

是的,原理图对过几遍了

网友A:
你是烧写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还是烧写完运行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你参考这个两个帖子吧,应该有帮助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6/t/75871.aspx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6008-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烧写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还是烧写完运行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
你参考这个两个帖子吧,应该有帮助
http ...

我是在debug 将代码写入RAM 并运行时遇到的这个问题。用JTAG 可以download 程序并单步运行,但只要倍频大于80MHz,在使能PLL时芯片就会进入low-power mode 了,无论是接外部晶振或使用377 自己的内部时钟。另外检查过3v3,1v2 的供电都很正常,JTAG 引脚什么的都没有虚焊。实在不知接下来该怀疑些什么,版主能支支招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在debug 将代码写入RAM 并运行时遇到的这个问题。用JTAG 可以download 程序并单步运行,但只要倍频大 ...

你是怎么检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检查的?

用示波器探头链接3v3,1v2 的供电,低电平时触发,程序单步调试进入low-power mode 但示波器没显示波形

网友C:
虽然说, 测量 3V3 还是正常的, 我还是想问问, 你是怎么测量 3V3 的电压的, 万用表么?
377 功耗还是挺大的, 如果突然提升频率, 供电电流 瞬间变大, 电源系统如果来不及供电调整, 会出现瞬间下降, 但这个下降用万用表肯定是发现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说, 测量 3V3 还是正常的, 我还是想问问, 你是怎么测量 3V3 的电压的, 万用表么?
377 功耗还是挺大的,  ...

感谢关注,我是用示波器探头连接芯片 3v3 的供电的,然后选择低电平触发,尝试过将触发电平调为 3v 但都抓不到触发波形,据此我认为芯片的供电 3v3 是正常的,这种分析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