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浪涌测试、静电抗扰度测试、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测试分别测哪些方面?

楼主(2017-08-08):
(无正文)

网友A:
参考国标GB/T 17626,-5浪涌、-2静电、-4脉冲群,国标里对产生机理有介绍

网友B:
看下标准 每个测试项目测试方法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标准 每个测试项目测试方法不同

我想问一下他们主要都是针对谁的测试,比如浪涌一般是测试电源的,那两个是测试那个方面的?

网友B:
静电测试一般有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不同的产品测试标准不同。一般针对整个设备进行测试,对设备的多个位置进行放电测试
EFT测试一般对电源和信号线等测试,具体的看产品对应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电测试一般有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不同的产品测试标准不同。一般针对整个设备进行测试,对设备的多个位置 ...

浪涌测试我能理解一些,一般就是线线和线地之间;
静电测试你说的接触放电和空气放电,被放电的对象是整个产品还是单独的某一个元器件?
电快速顺便脉冲群测试主要是针对哪个方面,比如是接口、器件还是针对PCB板?

网友C:
静电(ESD)分为接触放电和气隙放电。接触放电是直接对着产品的弱电端子放电,放电期间产品不能复位、死机等异常情况出现;接触放电还有一种方式,对着产品的周围打,期间也不能出现和前面一样的情况。气隙放电是对着产品的外壳人(人经常操作的部位)放电。所有的静电实验都是针对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电(ESD)分为接触放电和气隙放电。接触放电是直接对着产品的弱电端子放电,放电期间产品不能复位、死机 ...

我可以理解为ESD测试是测试设备或产品在正场工作状态下的稳定性么?

网友D:
这三个实验都是抗扰度试验,是针对被测设备在工业环境下运行的电磁兼容抗扰度试验,每种试验都有试验等级。
浪涌是在被测设备在运行时的电源线,通讯线及其他外接线缆上施加瞬态高电压,模仿雷击,电流波动,电压波动等情况。
静电主要检测被测设备在运行时,人体操作时产生的静电,分为接触式放电、空气放电,试验过程是使用静电枪对设备的进行放电。
电瞬变是检测的电源线及外界线缆附近有强磁场等设备在运行停止时产生干扰时,可以不受它的干扰。
详细情况可以给我发邮件 chengzhen262@126.com

楼主(2017-09-15):
引用 网友D:
这三个实验都是抗扰度试验,是针对被测设备在工业环境下运行的电磁兼容抗扰度试验,每种试验都有试验等级。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12-14):
引用 楼主:
我可以理解为ESD测试是测试设备或产品在正场工作状态下的稳定性么?

不是正常情况,是模拟复杂环境情况下能够正常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E:
浪涌:  电路中对瞬时高强能量的防护
静电:一是设备的密封性,二是设备接地的可靠性吧,可能还有更多
脉冲群:电网中杂波对设备的影响

网友E:
浪涌一般需要吸收高能量的器件,比如热敏,压敏等,静电TVS,良好的密封、接地(对于外壳接地的)等,脉冲群对于设备与外部接线有一些要求,一般没问题

网友F(2018-01-14):
静电一般对操作面进行测试,浪涌一般对电源端口和信号端口进行测试,脉冲群也是对电源端口和信号线束进行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