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买了一个7.5KW的设备,需要走线30米。

楼主(2017-08-08):
请问各位线需要多粗。

网友A:
是市电供电么?

网友:
市电有点悬啊,怎么都要380V的, 算下来20A的电流了,那么线起码要能承受30A电流以上才可以,最好是直接问卖线的,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B:
以前接过7.5kW的三相电机,用的是4x4mm的护套线

网友C:
关键看电流有多大

网友D:
关键看你能容忍的线损有多大。
根据导线上允许的压降,用总电流、欧姆定律一算就得到导线电阻;再根据导线长度、材料(铜、铝)电阻率,一下就算出最小导线截面积了;最后根据计算结果,买粗一号的

网友E:
这你也问,看是什么线,多股绝缘铜线一般选取6~8A/mm2。铝线4~6A/mm2   这是安全温升小于10摄氏度的,你要节约点加大载流量也是可以的,这个你可以查国标,包括电阻值都有

网友F:
根据供电电压和供电方式(比如单相或三相)计算电流,然后根据电流去查导线的技术手册,留取适当余量即可。注意考察是否存在冷态浪涌,如是,需要考虑浪涌峰值。导电的手册在网上搜吧,本栏目中也发过。

网友G:
这个还真的需要上来问问有经验的才好。
  首先一个 大 问题 -- 你能否买到你要求截面积的导线。 比如明明白白告诉商家,要25平方的多股紫铜线,拿回来卡尺一卡,计算器一算,Kao,他母亲的只有21平方!
  第二个问题 -- 买到的是什么材质导线。 同样经历,略中间点剥出来一截,放一天,仍黄灿灿的,没有发红,买块数字毫欧表一量,算算电阻率,掰几下就断了,这是电解紫铜?!
  质问店家,其振振有辞,25平方多股铜线就这种,要求高就买再大几牌号的线。 无奈,只好换家店,买40方的线!

网友H:
关键是多少电压

网友I:
3相供电的话,每KW要2A电流估算,15A电流就可以了,当然加点余量,用4平方线就可以。

网友J:
同意“15A电流就可以了,当然加点余量,用4平方线就可以。”

网友E:
电线市场很混乱,参照国标量电阻就知道,电线有铝包铜,铁包铜,甚至合金包铜,手感基本能判断出来,单股的大线电解止痛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真的需要上来问问有经验的才好。
  首先一个 大 问题 -- 你能否买到你要求截面积的导线。 比如明明白 ...

多谢指点

网友K:
现在很多人家庭 10多台空调,,一起开,,,220v入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