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LABVIEW2017与STM32W5500做的一个 模拟量采集

楼主(2017-08-08):
使用LABVIEW2017与STM32W5500做的一个 模拟量采集

实现方式

1 MODBUS_TCP_IP
2 硬件 STM32C8T6+W5500

楼主:
NI-MODBUS 1.2 Readme
January 2008

ni.com/support

This file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the NI-MODBUS LabVIEW Library Version 1.2. Information in this file is organized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Documentation
Suppor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Installing the NI-MODBUS Library
Release Notes
Getting Started

楼主:
不同版本的 MODBUS_TCP库 1

楼主:
不同版本的 MODBUS_TCP库 2

楼主:
不同版本的 MODBUS_TCP库 3

楼主:
不同版本的 MODBUS_TCP库 4

楼主:
上部分是 网络的例程与库

楼主:
下部分是串口的例程与库

楼主:
网络的例程界面

楼主:
网络控制截图。以太网控制设置:192.168.1.10

楼主:
程序源码

网友A:
MODBUS_TCP库,莫非MODBUS可以传输TCP协议吗?

网友B:
MODBUS和TCP/IP还是有区别的,两者的速度不在一个量级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