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7-08-08):
各位大神,小弟想问一下,如果我用充电IC构成了一个锂电池充电电路给锂电池充电,假设我设置充电电路的充电电流I=500MA,但假设我充电时外部提供的电流不足500mA,想问下,会怎样,会不会烧坏充电IC,还有还想问下,手机的充电IC是不是特别点的啊,他好像感觉能检测出外部的移动电源的输出驱动能力,根据驱动能力的大小来调整内部给锂电池充电的电压,想问是不是这样,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A:
这个,类似于楼房低压供水,你把家里的水龙头开到最大,流量还是只有那么大,你的水龙头并不会损坏。

网友B:
如果充电IC是线性控制的,这种特性的充电适配器有利于得到更大的充电电流。
原因是损耗在充电IC的压降降到最低,也就会得到较小的温升。

网友C:
这个很多是充电器电源来完成的,电源输出有限流,电流到限流值,输出电压会下降,输出电流基本上恒流到限流值。
但是如果是USB,可能会有问题。
手机会判断是普通充电器,还是PC的USB。如果是PC的USB,会限流到0.5A以下。

网友D:
外部供电不足,电流自然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