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emwin中LISTVIEW怎么修改标题的字体?

楼主(2017-08-08):
是修改标题的字体大小,不是LISTVIEW中Item的字体大小,请大神帮忙指点下,本人接触EMWIN没多久

网友A:
不知道啊,没听说可以修改这个字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没听说可以修改这个字体。。

标题默认的字体太小了,在实际界面显示中看着都费劲

网友B:
试试 LISTVIEW_SetDefaultFont()  /* Sets the default font for HEADER widgets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LISTVIEW_SetDefaultFont()  /* Sets the default font for HEADER widgets */

这个函数之前试过了,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LISTVIEW_SetDefaultFont()  /* Sets the default font for HEADER widgets */

会不会跟我默认开启了控件皮肤有关,我用的是emwin是V5.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 LISTVIEW_SetDefaultFont()  /* Sets the default font for HEADER widgets */

已解决了,需要根据ID号进行配置,还是要谢谢你啦,代码如下所示:
     hHeader = LISTVIEW_GetHeader(WM_GetDialogItem(hWin, GUI_ID_LISTVIEW0));
      HEADER_SetFont(hHeader, &GUI_FontHZ16);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会不会跟我默认开启了控件皮肤有关,我用的是emwin是V5.32的

V5.32默认就是开起皮肤的,前面那个函数可能是不起作用了
找到了方法就好哈

网友(2019-04-25):
多谢大佬解决后分享。

网友C:
没玩过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