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588D 语音处理问题

楼主(2017-08-08):
现在用WT588D来提示按键音,由于按键过快的话,提示音跟不上速度,提示音不会响,而且只响最后一下,大神们有什么处理方法吗?

网友A:
这种语音芯片就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语音芯片就是这样子的

什么语音芯片不会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语音芯片不会这样呢?

用mcu+语音芯片,通过mcu的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提示音能否用蜂鸣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cu+语音芯片,通过mcu的控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是用的mcu处理的,但是指令太快就出现无响应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音能否用蜂鸣器代替?

要有文字播报

网友B:
语音播放需要时间,按键的速度太快,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

网友C:
一般会有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的mcu处理的,但是指令太快就出现无响应情况

设置指令序列,一个指令执行完毕(语音播放完)再执行下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指令序列,一个指令执行完毕(语音播放完)再执行下一个

这样在播放期间,按键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在播放期间,按键就没有反应了

按键可以放在中断中扫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在播放期间,按键就没有反应了

只是反应慢一点而已,你也可以设置其他的案件反应,比如按键指示灯或提示音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