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控制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电机不转

楼主(2017-08-08):
stm32控制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用delay延时分别给io口高低电平电机可以转,但是给io口pwm信号时电机就不转,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观察一下时序,看看和用延时时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一下时序,看看和用延时时有什么不同

已经解决啦,是io口输出方式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啦,是io口输出方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