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主频和功耗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M32L011F4P6,系统时钟配置如图。使用的板子是自己画的,一开始还好好的,工作电流在2-4mA之间,但是突然工作电流增大到16mA,无论怎么增大减小主频功耗都不会减小。同样的程序我烧在开发板上就只要1-2mA。另外,由于使用的电池供电,电池电压3.7-4V之间,是不是电压过高把芯片某部分弄坏了??

网友A(2017-08-08):
那要排查了,是不是IO损坏了

楼主:
IO损坏?你是指我的电源电压过高将IO损坏?如何检查IO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排查了,是不是IO损坏了

IO损坏?你是指我的电源电压过高将IO损坏?如何检查IO损坏?

网友B:
应该是电路问题。跟程序无关。

网友B:
如果是板子电路不同,查看电路部分。是不是哪儿有不同,引入了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板子电路不同,查看电路部分。是不是哪儿有不同,引入了损耗。

谢谢,慢慢排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