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S3usb221不能正常开关

楼主(2017-08-08):
使用TS3USB221 切换USART 与U SB[full speed]    S=3.3V 时 D2=D USB无法连接PC电脑
当把芯片去掉时 短接D2=D时 可正常识别USB设备    想问下这是芯片问题?

楼主:
使用TS3USB221来切换USB(Full speed)与USART,硬件默认连接USB。但是却无法与PC连接(插入USB设备管理器无任何反应)做了如下几种排除

问题:只要TS3USB在板子上  问题必现,想问下这种问题会是芯片问题????

A)芯片直接跨接USB(D2=D)可正常识别HID

B)不去掉芯片 直接飞线跨接USB(D2=D)无法识别-->无任何反应

C)  USB的PCB走线断开   飞线连接至D2        无法识别-->无任何反应

D)使能脚为3.3V    调试时三极管断开了;

E)模拟外部输入100MHZ信号从D2=D  l输出端可正常量测到信号

楼主:
已解决  -------干扰所致

网友A:
没有人顶, 从楼主给的结果看, 也是不太让网友容易捉摸的情况.
希望有空分享一下经验, 对自己是个系统化的提高, 路过的朋友也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