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cs5532读数溢出问题

楼主(2017-08-09):
最近在调试CS5532这款芯片,电路接线A+ 接5V, A- 接地,VD 接5V VREF+ 接5V,VREF- 接地。但现在测试400MV左右就溢出了,而且读取数据不稳定。增益配置是1。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现在改用双极性检测,能检测到2.4V左右。为啥不能检测到5V呢?是不是我寄存器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A: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按照手册测量模拟量范围(Vref+ - Vref-)/(G *A)  这个A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手册测量模拟量范围(Vref+ - Vref-)/(G *A)  这个A 代表什么意思?

好像是输入的 模拟量

楼主:
这个芯片好像不可以检测到5V的模拟量

网友B(2018-04-11):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何操作,手册实在没看明白。。。

网友C(2024-02-27):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您一点关于芯片cs5532的问题,如果采用VA+=5v.VA-接地。vref+接5v,vref-地,请问系统校准应该如 ...

您好,请教一下CS5530怎么执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