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黄色圈里的电容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7-08-09):
(无正文)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为什么我上传不了图?

楼主:
就是这个图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啊,求教

网友C:
该电容是耦合高频干扰的,降低差模干扰信号,非长线输入时不用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电路啊,求教

平衡式话筒输入电路,常见于移动通迅模块和电信终端设备。

网友D:
抑制高频差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