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VGT6 bank2烧写不进去

楼主(2017-08-09):
用USB升级程序,发现程序大于512K,Bank2程序烧写不进去。然后用官方的例子,擦除Bank2,再写数据进去,也写不进去。有没有谁知道这个问题?
我怕官方文档没更新这个错误或者最担心的就是芯片自身BUG

楼主:
哎!问题解决了,官方自己写的底层驱动都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问题解决了,官方自己写的底层驱动都有问题

啥问题

网友B:
官方提供的驱动程序不匹配?

网友B: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使用的MCU型号的

网友C:
底层驱动的没啥问题的吧?

网友D:
这是程序大于了MCU的内存导致的,需要简化程序的。

网友E:
GD32F10x VG的flash 1MB,前521KB是2KB一个page,后512KB是4KB一个page,擦写的时候需要注意。

网友F:
看来是这个底层的驱动程序的有些问题的

网友G:
如楼上有几位所说,要注意使用的MCU的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