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画f4zet6的最小系统版

楼主:
刚学了PCB,现在想画一个最小系统板f407zet6的的板子,但是是第一次画这种成品的板子,画好了打印来回也要好长时间,出错了就要耽搁好长时间,所以想问问画过的大佬再画最小系统板子时候画那些部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线宽,规则之类),有没有大神的板子参考一下模仿画一下,我的板子还要加以太网

楼主(2017-08-09):
谢谢大神,我想要原理图,想对着画原理图,自己画的图有很多警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想要原理图,想对着画原理图,自己画的图有很多警告

最小系统找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按照手册的推荐电路来画原理图。
原理图警告只是提醒类似元件标识重复的这类错误,不会提醒你的原理对不对,需要你对照手册来画。
最小系统,无非就是电源设计、电源滤波、晶振等。
与外围电路的连接,需要看你选取的什么器件,参考对应手册,或者参照已有的电路,与单片机对应IO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