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SN75176输出差分信号电压抬高的疑问求助

楼主(2017-08-09):
用TI的SN75176芯片做485通讯电路,但在测试的时候发现电压抬高1V多,这是为什么?是差分信号的原因吗?我用MAX485芯片会不会抬高电压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也许是测试原因 你的探头是怎么接的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是什么电压太高了呢?
输入信号接入后, 输入信号被抬高了么

网友B:
不知道是怎么测量的, 会不会因为测量电路里的上拉电阻引起?

楼主:
485 AB线输出信号都抬高1V多,mcu串口线输入没有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是什么电压太高了呢?
输入信号接入后, 输入信号被抬高了么 ...

485 A/B线输出信号都抬高1V多,mcu串口线输入没有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测试原因 你的探头是怎么接的

不能是测试的原因,示波器夹子接地,第一通道探头接A线,第二通道接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没有描述清楚,  是什么电压太高了呢?
输入信号接入后, 输入信号被抬高了么 ...

这是原理图和测试波形

网友B:
我看这个波形挺稳定的. 中间的电压变化来自两个因素
线路里的电容, 包括寄生电容.
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需要校准

网友C:
R31多少欧?
这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个波形挺稳定的. 中间的电压变化来自两个因素
线路里的电容, 包括寄生电容.
示波器探头的问题. 需要 ...

示波器探头正常的,测其他波形都正常,测电压也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31多少欧?
这波形是正常的。

R31是120欧的,为什么是正常的?设计电路的人说是差分电路输出特性决定的,不明白跟差分有什么关系,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R31是120欧的,为什么是正常的?设计电路的人说是差分电路输出特性决定的,不明白跟差分有什么关系,能否 ...

电流有几十毫安,电压摆幅已经没有5V很正常

网友B:
没有说你的探头不准, 我说的是低频补偿上的校准

网友A:
把R29和R30去掉再看看波形,按说正常波形应该是基准为0V,输出1时为正5V左右,输出0时为-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有几十毫安,电压摆幅已经没有5V很正常

我的问题不是电压摆幅没有5V,是:为什么零点抬高,抬高电压,看波形零点,不要看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说你的探头不准, 我说的是低频补偿上的校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29和R30去掉再看看波形,按说正常波形应该是基准为0V,输出1时为正5V左右,输出0时为-5V左右 ...

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不是电压摆幅没有5V,是:为什么零点抬高,抬高电压,看波形零点,不要看读数 ...

继续看书吧少年

楼主:
可以简单的跟我说一下吗

网友C:
摆幅不到5V,低不到0,高不到5V,这个真没办法再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