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白光led的室内定位系统要怎么搞啊

楼主(2017-08-09):
(无正文)

网友A:
白色led和单片机,可以自由选择的。选熟悉的就好

网友A:
尽量选择性能强一点的mcu吧,发挥部分要接收音乐信号并播放音乐

网友B:
先把原理弄清楚。

楼主:
我想问一下。。那个定位要怎么搞。新手,不大清楚,想求教一下

网友C:
找老师啊!比赛能不能拿奖都是看学校老师强不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