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AD前级电路

楼主(2017-08-09):
项目上有个摇杆输出模拟量的,现在需要用处理器的AD去采样,但是处理电压的范围只有0~1.8V,而传感器的输出范围是0.5V到4.5V。
现在大概的想法是用电阻分压然后再用运放搭一个电压跟随器做缓冲,现在的问题是:
1.不知道电阻缩小的比例设多少比较好?如果想把AD的分辨率能力完全用上的话,似乎还要提高下基准电压
2.不知道有什么比较经济实惠的运放型号?(此处模拟电信号只可能低频变化,因此就不用考虑运放转换速率了吧)

网友A:
用OP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B:
用精密电阻分压,然后最大限度的用AD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