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出此芯片型号

楼主(2017-08-09):
此PCB板为RS232采集卡,求大神给出图中U8 和U9芯片型号,根据量导通,应该是用来SPI通讯,芯片较小,表面只有个三角形标识,应该是亚诺德半导体的芯片,求大神!!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楼主:
如果需要全部电路我也可以提供

楼主:
求大神来啊

楼主:
就没有人回复一下吗???

网友A:
放原理图上来

网友B:
哥们在抄板吧,可以先查下丝印

网友C:
有IIC的SCK和S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抄板吧,可以先查下丝印

是的啊,抄板的,上面丝印看不出来啊

楼主:
AD部分的原理图

楼主:
放了,在楼下,版主大人

楼主:
什么意思?请详细点

楼主:
U8和U9,我只能拍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抄板吧,可以先查下丝印

楼下有丝印拍的高清图

楼主:
楼下有丝印的照片

楼主:
版主,楼下有丝印的照片

楼主:
楼下有丝印照片

网友D:
我司可以检测查IC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司可以检测查IC型号

你帮我检测一下呢

网友E:
1、adi小封装的芯片都喜欢用代号表示,有些比较常用的,把代号输入阿里巴巴或者淘宝都可以搜索到具体型号;
2、只要肯花时间,去adi官网找相关芯片的代号命名规则,应该可以找出来的。

网友E:
采集什么信号?目测一个运放、一个ad转换芯片

网友F:
U8 AD7685
U9 AD8275

网友G:
楼上正解:
U8  AD7685BRMZ
U9  AD8275ARMZ
楼主需要原装的可以找我哈

网友H:
网上搜丝印Y13,可以搜到的,几分钟就能搞定的。

网友I:
不懂,但是帮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