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问0乘以一个表达式,会省略这个表达式的计算吗?

楼主(2017-08-09):
在Cortex-M3或者M4里面,有这样的表达式(都是整型)
  1. k=(a+b)*(c+d+e);
假设上述的表达式在计算的时候,a+b为0,那CPU还会计算c+d+e,然后再执行乘法吗?
还是遇到了a+b为0,就直接输出结果为0了?

网友A:
Just have a try

网友B:
看优先级,看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优先级,看编译器。

这已经没什么优先级可言了吧,都用括号括起来了呢。

网友C:
跟编译没有关系
先计算a+b,再计算c+d+e,再计算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