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在废品站淘了一台5M示波器,求围观支招

楼主(2017-08-09):
二话不说先上图几个问题如下:
1 怎样把水平弄平了?
2 没有测试用的探头,配啥样的?两根电线可以吗?还是用100M数字示波器的探头?
3 后面的Z轴输入是接哪里的?
菜鸟求教,谢谢。

网友A:
1.视波管可以转动
2.5M没有多少的要求,一般信号可以用网线类的直接用,小信号或环境不好时只能用专用的线,100M 的没有问题,要注意电容匹配;
3.Z输入是调整亮度的,一般用不到

网友B:
就是觉得占地方,我家有一台40M的韩国产的,比这高级多了,坏了,也没有地方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视波管可以转动
2.5M没有多少的要求,一般信号可以用网线类的直接用,小信号或环境不好时只能用专用的线,10 ...

谢谢!
1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哈哈
2 测量一般的信号不用串接电容直接用导线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觉得占地方,我家有一台40M的韩国产的,比这高级多了,坏了,也没有地方扔。 ...

你那个探头是怎样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探头是怎样的呢?

我的是正规的示波器呀,1994年左右单位买的进口的,那时要6-8千左右呢,出差时带出去用,风吹雨打日晒的,爬山时也带着上山的。探头当然是正规的标准的探头。98年单位解体,送给我了,用了1年坏了,是变压器坏了,2个绕组短路,自己外边加一个小变压器,修好可以使用了,过了几年又坏了,水平线偏了调不回来,也没有原理图,报废了。现在随便买个数字示波器也很便宜,这些只能留作纪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探头是怎样的呢?

还是买一个示波器专用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买一个示波器专用探头

主要是不知道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探头是否与这个老家伙配套。而且接口也不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现在的数字示波器探头是否与这个老家伙配套。而且接口也不同了。 ...

用根带屏蔽的双心线应该可以用
确实比较**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