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芯片可以产生高精度的方波信号

楼主(2017-08-09):
有什么芯片可以产生高精度的方波信号,要求脉宽100ns,脉宽和频率都可以调;

利用stm32f407的pwm功能可以产生方波,时钟频率设置168M,但最终出来的方波信号只能是几百ns的,而且频率不能调。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符合的芯片吗?

网友A:
频率不能调说明你的程序不对,用MCU可以,速度够快即可,用合适的FPGA则可以保证速度。

网友B:
找个高速的单片机,用一个IO脚输出0和1就可以了.

网友C:
定时器分频产生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