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记录

楼主(2017-08-09):
M4:ADC ADINT TRIGGER范例程序:设置:分别让sample module 7 6 5 4 对应adc channel 0 1 2 3。并分两种操纵:1、single-end,单次结束,sample module7是有软件触发启动采样,并使能采样结束产生相应的中断ADINT0。由于在前面设置采样模块的触发源都是ADINT0,所以4 5 6 7都会被启动开始采样。又因为采样模块的编号越低,执行优先级越高。所以应该先执行sample module 4.

楼主:
另一种操作模式是差分输入,从程序看,内容几乎是一样的。但差分是有两条线上。不知道这个内部怎么处理。另外这个程序采样的值每次都不一样,不知道它采的那里值?因为我的管脚都是悬空的

网友A:
你真是,悬空的肯定是每次都不同了。。。不能悬空,不用的全部自动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