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410 设置参数到FLASH或者eeprom

楼主(2017-08-09):
因为要通过按键设置参数到C8051F410中,但是单片机复位或者掉电重启后,设置的参数也会复位掉;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是不是要把参数设置到FLASH中,如果是 该怎么设置或者写程序呢?最好有例子。

网友A:
是的,要存储到flash或者外部eeprom
这里有flash的读写程序例子http://blog.csdn.net/a379039233/article/details/18181311

网友B:
或许根本没写进去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完整 可以运行的例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还有完整 可以运行的例子吗?

检测一下,数据写进FLASH后,用下载器读取FLASH空间看看数据是否已写入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测一下,数据写进FLASH后,用下载器读取FLASH空间看看数据是否已写入且正确 ...

弱弱的问一下 ,用下载器怎么读取FLASH空间?

网友C:
spec里面应该有读写操作步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下 ,用下载器怎么读取FLASH空间?

下载器配合 C8051F烧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