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光耦可控硅参数含义

楼主(2017-08-09):
各位大神好: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带过零检测的光耦MOC3063S有个参数Inhibit Voltage,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含义?Vih=5~20V
是输出端超过5V就不导通?5~20V范围太大了吧
没有过零检测的光耦都没有这个参数。

请各位大神帮忙解释下,谢谢!

楼主:
C:\Users\01438106\Desktop

网友A:
注意这类光耦的次级输出是个双向可控硅,即可控硅输出型光耦。该参数指交流电流过零时加在可控硅两端的电压,如果该电压太高意味着电压过零和电流过零的相位差太大,也就是说负载的功率因素太低了,这时为保护器件,触发电路就不会给出触发信号,光耦也就没有输出了。通常这样的问题在应用中不会遇到,因为极少会用光耦直接带负载,而是再去驱动一个大可控硅去带负载,所以该参数导致的问题极少会遇到,而楼主能留意到,很好。

网友A:
如果你想贴图,进入“高级模式”上传图片,而非给出你的图片所在目录,那是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贴图,进入“高级模式”上传图片,而非给出你的图片所在目录,那是无用的。 ...

非常感谢!
百度很多内容,都没有解释Inhibit Voltage的含义
若这是过零点保护,那输出端不是很容易就超过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百度很多内容,都没有解释Inhibit Voltage的含义
若这是过零点保护,那输出端不是很容易就超 ...

那除非你直接用该光耦带负载,且负载为感性或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除非你直接用该光耦带负载,且负载为感性或容性。

谢谢谢谢!能帮我看下这个原理图吗?
这个原理图,AB是12V交流信号,可控硅采集AB交流的过零点,MCU输出信号,光耦导通。
不导通时,AC电压为10V~11V,
相当于光耦直接带载,且不是感性、容性辅助,意思是这个电路就是不合适的吧。
实际测试,R403=220Ω,光耦有时导通有时不导通,换成100Ω,导通效果就好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能帮我看下这个原理图吗?
这个原理图,AB是12V交流信号,可控硅采集AB交流的过零点,MCU输出 ...

容性和感性负载不合适,阻性负载只要不超出带载范围就可以。不过,你的电路大有问题,+12V是哪儿来的?电源如何接入?负载又在哪儿呢?用R404和R405是何意?C716的用法也不对。

网友B:
就是低于这个电压才算过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性和感性负载不合适,阻性负载只要不超出带载范围就可以。不过,你的电路大有问题,+12V是哪儿来的?电 ...

这个是公司的一款测试产品,+12V是220Vac通过变压器输出的12Vac,端口AB为12Vac。C716是输入端的电容,是不是C717电容用法不对啊。
这个电路是以下两款板,通过端口ABC互联。
板子1:采集过零点,MCU输出信号,光耦导通,AC导通,C信号传导板子2
板子2:光耦导通,输出信号到MCU。
板子1的光耦是不是就不能选择过零点控制类型的?需要另外加一个过零点采集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公司的一款测试产品,+12V是220Vac通过变压器输出的12Vac,端口AB为12Vac。C716是输入端的电容,是 ...

电路图画的非常不规范, 你并没有回答我在8楼的问题,而且你既然知道3063是自带过零检测的,干嘛再用过零检测电路?要知道,你的那个过零检测电路根本就不如光耦自带的,这么做除非是连续触发才能工作,但负载会丢掉一个交流周期。自己检测过零应该用不带过零触发的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画的非常不规范, 你并没有回答我在8楼的问题,而且你既然知道3063是自带过零检测的,干嘛再用过零 ...

本身的原理图不是我设计的,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这个原理图AC电压高于光耦规格书标注的Vinh=5V~20V,但是改变前段限流电阻R403是可以提高光耦导通成功率。这种电路,光耦输出端必然大于Vinh的限制,应该不能采用带过零点的光耦吧。采用普通光耦,就需要加过零点采集电路了?
没有回答的问题是指电源吗?电源板是220Vac输入电压,经过变压器输出12Vac,两芯线AB是输出线AB=12Vac,给其他模块供电。C线是连接测试板1和测试板2的连线,测试板1==AC传递数据,测试板2==BC接收数据。
电阻R404和R405应该是限流电阻吧,,C717的用法我也没弄清楚。
大神,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身的原理图不是我设计的,只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这个原理图AC电压高于光耦规格书标注的Vinh=5 ...

整个设计思想就是乱七八糟,先说说用来干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设计思想就是乱七八糟,先说说用来干嘛吧。

这个是公司已经成型的产品,但是最近市场出现了光耦不导通的问题,我只是刚接触这个产品,而且提供给我的资料也不完善。

主要是想通过这个进行两个板子的通讯,板子1采集到AB交流电的过零点,发信导通光耦,C线有信号,继而导

通板子2的光耦,板子2的MCU就可以收到1的信号。

大体的概括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公司已经成型的产品,但是最近市场出现了光耦不导通的问题,我只是刚接触这个产品,而且提供给我的 ...

如果是采集交流过零点的光耦隔离通迅,那么应该用常规光耦。因你的描述实在太不清晰,图也极不规范,只能这么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