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IO读取问题

楼主(2017-08-09):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读取PD9的值,然后赋值给一个变量,电路上PD9的值是0,所以理论上变量的值也应该一直是0,但是有的时候变量的值会变成1,查看寄存器的值,GPIOD->IDR9的值是0,但是从WATCH看变量的值却是1,想不明白,忘大神告知。

u16     Port_9=0;

void main(void)
{
    u8 i=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A,B,C,D端口时钟和IO口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

        if(Port_9)
        {
            i=1;//电路上PD9的电平是0,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执行此语句的,但是在调试过程中会执行,
        }
        else
        {
            i=2;
        }
    }
}
附上图片两张:
///// https:  //share.weiyun.com/5e2e1e18ffd6008beabf136612ad73b6
///// https:  //share.weiyun.com/b6ae9e81195ea83cba52b86358066685

网友A:
楼主说的很明白了,我只是帮你顶下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要作为单纯的输入的话,不建议配置成悬浮模式,最好是上拉或者下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很明白了,我只是帮你顶下让更多的人看到。如果要作为单纯的输入的话,不建议配置成悬浮模式,最 ...

我上拉输入也配置过了,调试的结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拉输入也配置过了,调试的结果一样

看看 Port_9这个变量是不是0x000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Port_9这个变量是不是0x0001呢?

是的,我附上了两个链接,可以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附上了两个链接,可以看一下

u16 volatile Port_9;这样定义试试,

网友A:
每到这个点肚子饿了,然后什么都不想想,好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u16 volatile Port_9;这样定义试试,

没有用,都试过了,我也饿了

网友A:
不科学,太不科学了,你颠覆了我对单片机的世界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太不科学了,你颠覆了我对单片机的世界观

我也没想明白,我只是简简单单想读取IO的值,然后赋给一个变量,变量的值竟然不对,我也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科学,太不科学了,你颠覆了我对单片机的世界观

看这张图片,这个原来的程序调试的情况,当我运行到断点那里时,在WATCH里面temp连个值都没有,我就没有想明白,怎么会没有赋值
https:   //share.weiyun.com/3c9eb67664775d7f89b8ecb26ad979d9(链接稍微修改一下,我没有权限上传)

网友B:
贴你这段C代码对应的汇编代码
然后再分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这张图片,这个原来的程序调试的情况,当我运行到断点那里时,在WATCH里面temp连个值都没有,我就没有 ...

刚吃完饭,能量来了,局部变量看不到值不奇怪,有可能是你的优化开了,也有可能代码还没执行到那里去,把那个变脸定义成全局变量吧,楼下说得对,看看汇编就明白了

网友C:
程序暂停看下

网友D:
你查看到的输出变量呢?

网友E:
单步调试的时候显示多少

网友F:
楼主的赋值怎么能够变为1呢

网友G:
赋值给一个变量检查有问题吗

网友H:
IO的电压不稳定吗

网友I:
楼主的变量是怎么查看的

网友J:
PD9配置的输入对吧

网友K:
寄存器和watch不一样吗

网友L:
这个看看你的外部电路设计。

网友D:
使用示波器测量这个引脚信号。

网友E:
最好能够通过寄存器查看,这个准确。

网友F:
除非是外部变量更改了才行。

网友G:
IO要配置为输入信号。

网友H:
检查一下这个IO的信号变量是多少

网友I:
是通过什么编译器查看的

网友J:
GPIO_Mode_IN 可能有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K:
得到的信号是否你设定的信号?

网友L:
这个 STM32F103 芯片存在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吃完饭,能量来了,局部变量看不到值不奇怪,有可能是你的优化开了,也有可能代码还没执行到那里去,把 ...

我优化选择的是LOW,执行到断点那里时,局部变量temp已经被赋值过一次了,不应该看不到值,这是汇编代码:
https:  //share.weiyun.com/8e94850dc90fce994679e7c62f274da3
https:  //share.weiyun.com/d52b7e6c0b97ea47b1d98d4d9a20281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步调试的时候显示多少

单步调试的时候不会出错,一直都是正确的值,只要全速运行,就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你这段C代码对应的汇编代码
然后再分析

这是汇编代码,
https:  //share.weiyun.com/8e94850dc90fce994679e7c62f274da3
https:  //share.weiyun.com/d52b7e6c0b97ea47b1d98d4d9a20281f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能够通过寄存器查看,这个准确。

我用示波器看了,很稳定,GPIOD->IDR里面的值也看了,和电路一直,只是在赋值给一个变量的时候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看看你的外部电路设计。

和电路没有关系,是程序自身哪里出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通过什么编译器查看的

IAR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得到的信号是否你设定的信号?

电路的电平是0,用示波器看也很稳定,仿真时,看寄存器的值,和电路都一直,只是当我把PD9的值赋给一个变量时,变量的值有时和他们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寄存器和watch不一样吗

对对对,寄存器和WATCH不一样,我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J:
PD9配置的输入对吧

配置为上拉输入,浮空输入都是一样的结果,现在配置成上拉输入

网友M:
贴103的原理图吧,这个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而是103工作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汇编代码,
https:  //share.weiyun.com/8e94850dc90fce994679e7c62f274da3
https:  //share.weiyun. ...

汇编代码不完整
右边缺东西
下面esle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代码不完整
右边缺东西
下面esle的没有

(链接有空格,删掉就好)
https:  //share.weiyun.com/33c41763d0a2f6af5fe1fb5de77fcabd

https: //share.weiyun.com/30b098a1917f0ffb4ee9f497271c4cf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代码不完整
右边缺东西
下面esle的没有

编译出来就没有ELSE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链接有空格,删掉就好)
https:  //share.weiyun.com/33c41763d0a2f6af5fe1fb5de77fcabd

你的i是一个临时变量
在while循环里面只有赋值没有使用
因此被优化了,并不会分别赋值
临时变量是寄存器,watch看不到
你想看就把i定义成全局的volatile变量

网友N:
引用 楼主:
(链接有空格,删掉就好)
https:  //share.weiyun.com/33c41763d0a2f6af5fe1fb5de77fcabd

看汇编代码你读的是整个IDR当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是一个临时变量
在while循环里面只有赋值没有使用
因此被优化了,并不会分别赋值

我把I定义为volatile u8 i=0;全局变量,调试结果还是一样;
我的程序是读取PD9的值,然后将PD9的值赋值给Port_9,然后Port_9是0或者是1有不同的操作;
我目前的错误是:读取PD9的值,电路上PD9一直是低电平,寄存器中IDR9也一直0,然后理论上Port_9就应该是0才对,就只会进行一种操作,但是实际上Port_9即出现了为0的情况也出现了为1的情况,它两种操作都执行了,这肯定是不对的;
就像我程序了写的,无论i是临时变量还是全局变量,我GPIO->IDR9的值一直是0,他就不应该执行到i=1这条语句,但是他还是执行了,所以我就没有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i是一个临时变量
在while循环里面只有赋值没有使用
因此被优化了,并不会分别赋值

如果您不忙的话,我可以加你Q,你远程在我电脑上仿真一下

网友N:
这里有错

楼主:
u16     Port_9=0;
volatile u8 i=0;

void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A,B,C,D端口时钟和IO口复用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

        if(Port_9)
        {
            i=1;
        }
        else
        {
            i=2;
        }
    }
}

这个C代码

网友N:
引用 楼主:
u16     Port_9=0;
volatile u8 i=0;

我看错了
你没把判断后的0和1写入变量,i=1和i=2没写入内存只在R0寄存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看错了
你没把判断后的0和1写入变量

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
写了。
我换了一块板子,测试了一下,运行都正常,没有出现以前的情况,会不会是103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贴103的原理图吧,这个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而是103工作不正常。

嗯嗯,我换了一块板子,然后运行正常,没有出现我说的那种问题

网友N:
引用 楼主:
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
写了。
我换了一块板子,测试了一下,运行都正常,没 ...

被判断i误导了,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原来就这个有用后面都没用啊。。

你自己焊接么,可能和别的引脚焊到一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被判断i误导了,Port_9=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D,GPIO_Pin_9);原来就这个有用后面都没用啊。。

你 ...

这个简单的用来测试的程序,我另外的工程,i这个变量是全局变量,都有用到,但是还是不对

网友O: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_X)返回的是一个 uint8_t的变量,你试下直接定义一个新变量,按照这个新变量分别等于0x00和0x01的时候赋给Port_9,再看看出现什么现象。另外,if... else... 那里可以用LED亮灭来表示更加直观。

网友P:
由于浮空输入一般多用于外部按键输入,浮空输入状态下,IO的电平状态是不确定的,完全由外部输入决定,如果在该引脚悬空的情况下,读取该端口的电平是不确定的。
/*选择要控制的GPIO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设置引脚模式为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设置引脚为下拉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设置引脚速率为2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调用库函数,使用上面配置的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GPIO_Init(LE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