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推荐一款运放芯片!!

楼主(2017-08-09):
(无正文)

网友A:
不失真这个要求下没有合适的型号了
假设500KHz正弦波信号,做10倍放大,选用100MHz以上带宽的运放,引入的失真就很小很小了,如果是方波信号,输出最好用小逻辑做个整形

网友B(2019-06-11):
国产LMV358|LMV321|LMV721|LMV722,性价比超好!
QQ:3143438892
运放IC技术交流群:414631400

网友C:
怎么说呢
理论上说 没有不失真的放大器
不提放大多少倍,不提失真度指标,不提输出电压的大小(输出大电压和小信号还是有差别的),真的不好给你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