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7C256B芯片替换

楼主(2017-08-09):
不知道具体时序要求的情况下,M27C256B-90替换M27C256B-10好,还是M27C256B-15替换M27C256B-10好呢?
读取速度-90>-10>-15.
谢谢!
M27C256B是256 Kbit (32Kb x 8) UV EPROM and OTP EPROM

网友A:
15不能替换10,90可以

楼主:
可以简单讲一下原因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不能替换10,90可以

可以简单讲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简单讲一下原因吗?谢谢!

快的可以满足慢的时序,反过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