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N MOSFET VGS(th)和管子导通的关系 ?

楼主(2017-08-10):
如下图所示,为AOT290L/AOB290L( N MOSET )的部分参数。
其中,VGS(th)的值为:Min,2.9V ;Typ,3.5V;Max,4.1V .

请教:我对VGS(th)参数 和 管子 导通的关系 理解如下,不知 是否正确,还请前辈、大侠 指点(轻拍):
1. 当VGS(th)≥4.1V时,所有的此规格的MOSFET均导通 ;
2. 当2.9V≤VGS(th)<4.1V时,此规格的MOSFET有可能导通(也有可能不导通);
3. 当VGS(th)<2.9V时,所有此规格的MOSFET均不导通。

谢谢 !

附图

网友A:
方向正确

网友B:
导通电压是指通道开启,但是电压越大开的越展,直到接近一个上限。你看手册底下的曲线图就知道了。

网友C:
测试条件下的VGS(th)大部分在3.5V导通,有一小部分mos在两头电压,大于4.1V肯定导通。

网友D: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还要清楚所谓的“导通”仅仅是漏极电流达到了某个值而已
能不能承载你所希望的电流还得看曲线

网友E: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这个参数受温度的影响很大, 要注意温度条件.

实际上,  MOSFET 的工艺的因素, 其实参数没有这么大差别. 可以理解为 MOSFET 的出厂检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