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疑问

楼主(2017-08-10):
请问运放同相输入端中的1K和100K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还有RS=0.05/ILmax是怎么得来的呢?

网友A:
这不是最基本的负载电流检测吗?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B:
两个电阻, 就是给一个正偏置罢了

网友C:
5V-RS*I <=5- 0.05V
RS>= 0.5/I

网友D:
哪位高人来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