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有关于sh88f2051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7-08-10):
我想要验证单片机的看门狗功能,下面是我的程序,麻烦大家帮我看下为什么看门狗没有启动。
void wdt_init(unsigned char wdts)
{
        /*
        000:溢出周期最小值= 4096ms
        001:溢出周期最小值= 1024ms
        010:溢出周期最小值= 256ms
        011:溢出周期最小值= 128ms
        100:溢出周期最小值= 64ms
        101:溢出周期最小值= 16ms
        110:溢出周期最小值= 4ms
        111:溢出周期最小值= 1ms
        */
        RSTSTAT&=0xF8;RSTSTAT|=wdts;
}

void main()
{
       CLKCON = 0x00;
       //unsigned char temp;
           IO_Int();
           //wdt_init(3);
           //while(flag == 0);
           while(1)
           {
         delay2s();
         IO = 1;
         delay2s();
                 IO = 0;
                wdt_init(5);
                while(1);
           }
}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看门狗配置没有问题,原来是烧录的时候没有在代码选项里使能看门狗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2)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看门狗配置没有问题,原来是烧录的时候没有在代码选项里使能看门狗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