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F4计算双精度double的问题

楼主(2017-08-10):
开启了FPU,但是赋值给双精度的数一直为0。avg = avg + pa[k];avg永远是0,传入的值是对的,avg类型换成longlong就可以,双精度就是不能运算,怎么办

楼主:
急,在线等

网友A:
F4的FPU对双精度运算没有帮助。

网友A:
我用IAR测试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测试没有问题。

那我的怎么会有问题,是我数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的FPU对双精度运算没有帮助。

确实,我不启动也一样

网友A:
跟数大小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数大小没有关系。

好了,是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B:
解决了就好

网友C:
F4只带有单精度浮点单元,处理双精度时候效率较低,差7-8倍大概,最好转换为单精度运算。F7部分MCU带双精度F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