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芯片底座

楼主(2017-08-10):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底座------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底座------干什么用的?

用来测试芯片

网友A:
买不到吧?
也许可以买到但我没有见过。

网友B:
一般需要定制

网友C:
北京  深圳都应该有。

网友D:
上淘宝找IC程序烧写底座,看下有没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