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多只7812并联组成大电流12V稳压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17-08-10):
如果可行,是直接把管子并联还是分别接输入只在输出并联?

网友A:
由于输出电压不可能完全一致,并联会有电流分配不均问题----部分过载而另外的没有电流。

网友A:
如果需要大电流,建议
1. 直接选用电流足够的稳压IC
2. 采用扩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大电流,建议
1. 直接选用电流足够的稳压IC
2. 采用扩流电路

有大电流12V稳压模块吗?比如12V5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大电流12V稳压模块吗?比如12V5A的

应该有吧?
LM1084-ADJ试试看?

网友B:
你想多了,不可以。除非加上放倒流二极管。用个开关电源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多了,不可以。除非加上放倒流二极管。用个开关电源不行么?

开关电源能稳压吗?

网友B:
难道不能么……
开关电源,一般都知道是开关稳压电源
7805这种叫做线性稳压电源

为啥叫开关,为啥叫线性,看看模电教材就明白了
论坛里面T叔发了很多本书

网友C:
运放供电才需要用78系列线性电源供电,大电流供电还是用开关型稳压IC,2675/2596这类的。

网友D:
请用开关电源,嫌功率小再外挂mos

网友E:
7812有10A的。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型号吗?谢谢

网友F:
线性得可以用LT1082 1084 1085系列  大电流。  或者spx29302之类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告诉我具体型号吗?谢谢

78h12
78g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