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D10 PCB只显示一个元件后如何恢复

楼主:
我用AD10画板子。找一个元件,哪一个元件高亮显示,其他不高亮。
如图:

如何让恢复成原来的那种都一样高亮显示的状态?我记得有快捷键,可是想不起来了。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2017-08-10):
按住 ctrl 键,同时鼠标在板的空白处单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 ctrl 键,同时鼠标在板的空白处单击一下

我试了一下,不行哎

网友B:
shift+c,或者点右下角有个clear

网友C:
点右下角的Cle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不行哎

点右下角的 cle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ift+c,或者点右下角有个clear

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