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4528-2ARMZ印尼产与台产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7-08-10):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ADA4528-2ARMZ台产的跟印尼产的使用起来性能截然不同呢?丝印的表面也不同?

网友A:
注意型号尾缀,看器件手册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型号尾缀,看器件手册比对。

尾缀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B:
一般来说,原装的性能上不是会因产地有太大出入的
但十多年的研发及现在的电子元件销售经历来说,不同产地的是有可能丝印不一样的
但这也给一些做假货的人一些借口了
只能解释这么多

网友B:
对了,对于业内话 特别是深圳哪边来说,台产的意思有可能是台湾产的仿品

网友C:
楼主哪里买的台产?买到防品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缀都是一样的啊

如果型号包括尾缀都完全相同,那么器件的电参数也应该相同,除非是你遇上假货了。